[求助] cadence字体大小怎么改??

楼主(2020-02-08):
如图,笔记本屏幕分辨率太高,虚拟机和linux系统字体都特别小,之后对linux系统的字体大小增大,桌面图标大小仍很小
尤其是打开cadence后,cadence字体仍然十分十分的小,请问这个怎么修改呢?

网友A:
试试

hiSetFont("label" ?size 14)
hiSetFont("text" ?size 14)
hiSetFont("ciw" ?size 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hiSetFont("label" ?size 14)

你好,是在这个命令窗口输入么,报了错
就是怎么能让virtuoso软件中所有字体和图标啥的都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hiSetFont("label" ?size 14)

你好,在命令窗口只输入hisetfont,能把一些提示字体放大,但真正用调器件啥的字体这个怎么调节呢

网友B:
Cadence提供的 Xwindow 模板在$CDS_INST_DIR/tools/dfII/cdsuser/.Xdefaults 文件中,只要把这个文件拷贝到自己的$HOME目录下,然后编辑修改,把其中的注释 “!” 符号去掉,就可以。其中关于Opus的Label个Font都有专门的设置,当然其他的设置也可以添加。

网友:
hiSetFont里面需要填入的字体,可以在xterm命令行找到之后才能填对,比如:

xlsfonts | grep helvetica | grep bold | grep 18

只有找到系统里面存在的字体才有效。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HOME/.cdsenv文件里面分别对不同的工具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提供的 Xwindow 模板在$CDS_INST_DIR/tools/dfII/cdsuser/.Xdefaults 文件中,只要把这个文件拷贝到 ...

您好,这个虚拟机平台是网上找的
1、在这里面没有找到CDS_INST_DIR的文件夹,是在如图目录下找到tools子文件夹,但cdsuser中没有找到.Xdefaults文件,请问这个怎么办

2、Opus的Label什么意思?
3、Xterm命令是在终端上输入,还是在cadence的命令窗口输入那
4、麻烦问下这个.cdsenv文件是在哪

网友B:
1)$CDS_INST_DIR是cadence软件启动必须查到的环境变量,你必须有的,否则Cadence启动不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等于 $CDS_ROOT_DIR。在xterm 命令行敲入 echo $CDS_INST_DIR 或者echo $CDS_ROOT_DIR就能看到结果。

2)图太小看不清楚。你的CDS_INST_DIR应该是/home/EDA/IC5141, 就是你找到tools路径的那里。

3)Opus是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Cadence叫virtuoso平台的名字,一直沿用。在软件提供的.Xdefaults文件里面有Opus.label的字体设置。

4)xlsfonts 是xterm命令,你说应该在哪里输入?

5) .cdsenv文件是你本人账号的$HOME目录下的,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从系统提供的参考文件中拷贝到你的$HOME目录下。系统的.cdsenv文件在$CDS_INST_DIR/tools/dfII/samples/.cdsenv,其他的路径也有,你可以找到。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我的CDS_INST_DIR的确是/home/EDA/IC5141,但内层没有.Xdefauls文件,现在是把桌面屏幕分辨率调低了很多,进到虚拟机里打开5141字体是看着大了一点,但还是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DS_INST_DIR是cadence软件启动必须查到的环境变量,你必须有的,否则Cadence启动不了,在大多数情况下 ...

你好,这个启动cadence的目录就是那个 home目录么?
打开这个是吧所有感叹号删除么? Opus更改的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DS_INST_DIR是cadence软件启动必须查到的环境变量,你必须有的,否则Cadence启动不了,在大多数情况下 ...

你好,那个home目录是不就是我图中启动cadence的目录。
那个拷贝后的文件,是把所有的其中的感叹号删掉么?
Opus那个具体是如何设置呢?

网友C:
你好
教你一招
bing搜索 virtuoso font size site:cadence.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要用百度

网友:
看样子楼上已经帮忙解决了,路过学习感谢万分

网友:
跟着一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

hiSetFont("label" ?size 14)

试了,提示语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HOME/.cdsenv文件里面分别对不同的工具进行设置。

大神,能够说详细点,如何改.cdsenv文件?来达到改字体大小的目的。

网友(2020-03-25):
同样的问题,明天试试

网友(2020-08-04):
最终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归纳下么?

网友:
试了所有的办法  library的字体还是不能改变

网友(2021-04-30):
解决办法是啥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CDS_INST_DIR是cadence软件启动必须查到的环境变量,你必须有的,否则Cadence启动不了,在大多数情况下 ...

修改这个没有用哦 .Xdefault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改这个没有用哦 .Xdefaults

怎么不工作了?你看截图不是效果很明显嘛?上面的.Xdefaults文件改动的地方也标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工作了?你看截图不是效果很明显嘛?上面的.Xdefaults文件改动的地方也标出来了。
...

谢谢兄台,但我就是这么操作的,字体就是没有变化,将.Xdefaults 拖到个人根目录或者将在IC5141的安装包里面直接改都不起作用
虚拟机网上下载的,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台,但我就是这么操作的,字体就是没有变化,将.Xdefaults 拖到个人根目录或者将在IC5141的安装包 ...

命令行敲入 xrdb $HOME/.Xdefaults

重新读一下这个文件就有作用了。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命令行敲入 xrdb $HOME/.Xdefaults

重新读一下这个文件就有作用了。

谢谢兄台,terminal里面输入显示这个错误?error: Unterminated character constant 't want to use the x,y,width,height, skipped the line
    ! *** if you don't want to use the x,y,width,height

在ciw中输入指令: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9 column 8 of file *ciwInPort*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都是没有反应的,还请兄台指点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台,terminal里面输入显示这个错误?error: Unterminated character constant 't want to use the  ...

那是因为你uncomennt 了一行本来是注释的文字,当然出现了语法错误了。而且,xrdb 命令是在linux命令行敲入的,关CIW 什么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工作了?你看截图不是效果很明显嘛?上面的.Xdefaults文件改动的地方也标出来了。
...

非常感谢分享,学到了有趣的东西

网友(2021-10-18):
插个眼,很有用

网友E(2021-11-29):
引用 网友A:
试试

hiSetFont("label" ?size 14)

在工作目录下.cdsint添加,亲测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教你一招
bing搜索 virtuoso font size site:cadence.com

真的可以学到好东东,谢谢!

网友(2022-05-03):
引用 网友B:
命令行敲入 xrdb $HOME/.Xdefaults

重新读一下这个文件就有作用了。

你好,这个方法虽然改善了CIW的字体,但是打开 library manager 字体还是很小啊

网友F:
hiSetFont( "text" ?size 14)
hiSetFont( "label" ?size 14)
hiSetFont( "ciw" ?size 14)

网友:
引用 网友F:
hiSetFont( "text" ?size 14)
hiSetFont( "label" ?size 14)
hiSetFont( "ciw" ?size 14)

这个实践证明简单有效

网友(2022-09-03):
ic51的library manager还是改不了

网友(2023-04-09):
谢谢喽,直接用那三行命令

网友(2023-05-21):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虚拟机平台是网上找的
1、在这里面没有找到CDS_INST_DIR的文件夹,是在如图目录下找到tools ...

我也是找不到.Xdefaults ,怎么办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F:
hiSetFont( "text" ?size 14)
hiSetFont( "label" ?size 14)
hiSetFont( "ciw" ?size 14)

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工作目录下.cdsint添加,亲测可用

没问题,确实可以。

网友(2024-08-19):
我用的IC618,在CIW中输入即可。

hiSetFont("text" ?size 20)
hiSetFont("label" ?size 20)
hiSetFont("ciw" ?size 20)
问号前面记得有空格

网友(2025-05-14):
引用 网友B:
Cadence提供的 Xwindow 模板在$CDS_INST_DIR/tools/dfII/cdsuser/.Xdefaults 文件中,只要把这个文件拷贝到 ...

你好,我在根目录配置了.Xdefaults文件,把Opus.geometry前面的感叹号删掉并填入了我想要的CIW默认窗口大小,xrdb~/.Xdefaults之后terminal没反应,CIW默认窗口大小也没修改成功,版本是IC6.1.8-64b。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