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使用ILA观测讯号与Behavioral Simulation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0-02-09):
设计一RTL后,使用VIO及ILA做观测,但是出来的结果与RTL Simulation结果差很多,试了很多次,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麻烦帮忙解答,多谢帮忙

网友:
RTL simulation 跟FPGA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兩者的timing 會不同...
FPGA的ILA對於design來說是而外的添加物...當然也會增加design 的timing
你可以檢查一下 timing result 看看是否有viiolation
或是 先把ILA拿掉....  先看FPGA的function 對不對....
或者是把CLK 降慢一點看看...

网友:
如果是单纯的同步电路,理论上RTL仿真和fpga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模块的输入信号是一样的,那二者不一样的原因可能是fpga时序收敛不正确,ILA采样设置不合理。
如果是多时钟电路,那要看时序约束是否完备,正确,是否收敛,另外也可能是代码本身功能就不对。

如果牵扯到器件外部信号,那就更复杂了,毛刺/电平幅度/反射等都有可能,需要查看相关期间的电气特性,示波器抓波形去分析,通常这种问题比较难定量分析

方便的话多发出来一点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