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邻两条LW和LWL指令之间的数据相关性问题

楼主(2020-02-09):
请问,相邻两条指令
lw $1,0x8($0)
lwl $1,0x5($0)
指令的数据相关性代码中是否没有解决?(见书P266)
我仿真出来的功能在该处数据有错误,推测是由于数据相关性问题。

网友(2020-03-15):
什么样的错误,可以描述详细一点吗?

网友(2021-01-24):
我也遇到相关问题,在配置wb总线后,进行P266页处关于LW指令的测试,读出数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