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输入端加这种结构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请教下大家

楼主(2020-02-09):
是出于保护性质吗,为什么是栅源短接,此处源漏有区别吗

网友A:
ggmos 用于ESD

网友:
下面的一个管子是ESD,上面的串联的两个管子似乎是有功能的。

网友:
下面的GGNMOS for ESD protection比较明确了,上面的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gmos 用于ESD

谢谢,刚刚搜索了GG MOS的相关资料,再请问一下中间的一个二极管接法的NMOS管起什么作用呢,还有就是,前面已经有专用的ESD模块,后面还要做这个结构,是为了可靠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