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7安装IC615问题求助!急急急!!

楼主(2020-02-10):
求大神帮忙解决IC615安装问题
我是按照cxl66的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15446-1-1.htmlhttp://bbs.eetop.cn/thread-317711-1-1.html安装的
但是不知道附件中的flexm文件怎么处理(我将文件夹放在IC615下)
下面是我的license修改和.bashrc
跪谢!!!

楼主:
终端输入virtuoso后报如下错误

网友A:
不要设置成64位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设置成64位试一试

我的.bashrc里已经设置成了64BIT了,但是32BIT和64BIT报错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设置成64位试一试

谢谢我试过了,32和64都是这个error

楼主:
感谢回复
Package ksh-20120801-139.el7.x86_64 already installed and latest version
Nothing to do
ksh安装过了

网友B:
License 中路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 中路径错了

可否指点一下,我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B:
你的安装路径为:/eda/IC6151 /
你的License 却指向:/eda/IC615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安装路径为:/eda/IC6151 /
你的License 却指向:/eda/IC615 /

哦哦,感觉自己像个智障。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感觉自己像个智障。
感谢!

我刚修改了license路径,报错还是原来的提示

网友:
解释器不对,安装ld-linux(32位及64位),还有一些动态库少了
我记得是安装glibc

网友C: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问题没解决,我在论坛找了个IC617的虚拟机先用着了,感谢

网友: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