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谁知道cadance61版本的layout xl的流程是撒?

楼主(2020-02-10):
我以前用cadance51版本layout xl后有design gen from source 现在cadance61layout xl后没看见design gen from source的按钮?

网友:
菜单connectivity里

网友:
下面一排图标 好好找下

网友:
connectivity--generate--all from source

网友:
Layout xl 后,菜单栏connectivity----generate---all from source

网友:
我一般就直接在左下角那里找   不改设置,就是最左下角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