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对于混合信号的设计的提问。

楼主(2020-02-11):
本人是硕士研究生,确定的方向是PLL,第一学期看了很多论文.但是由于没有师兄做这个,所以很多问题现在不太明白。
复杂的数字逻辑是不是得用VERILOG打代码然后综合?
模拟和数字部分在原理图仿真和版图中如何综合在一起?
是不是都可以在CADENCE上完成?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指点,或者有完整点的历程让我了解一遍也行。

网友:
也不是打击你,一看你这样问,就是小白中小白,当然任何人都是从小白走过来的。这些问题你考虑得太早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先一步一个脚印把基本PLL书看完,比如拉扎维射频微电子第二版中PLL章节再来问问题。还有虽然你是混合信号,如果是偏模拟,你不太用关注这些问题,verilog代码你能看懂就行,至于综合,PR都有专人做,如果是学校强制让你做,PLL通过图形化界面化界面搞个能工作PLL数字部分很容易,而且这些代码都是现成的,不难。

网友A:
数模混合仿真可以采用AMS Designer工具。数字版图可以采用ICC或者Innovus生成,简单的话也可以全定制,画完了再导进Cadence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们这pll里头只有sdm调制器是数字代码综合出来的

楼主(2020-03-17):
引用 网友A:
数模混合仿真可以采用AMS Designer工具。数字版图可以采用ICC或者Innovus生成,简单的话也可以全定制,画完 ...

thank you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pll里头只有sdm调制器是数字代码综合出来的

嗯嗯,我想知道的是综合的方法,请问能否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模混合仿真可以采用AMS Designer工具。数字版图可以采用ICC或者Innovus生成,简单的话也可以全定制,画完 ...

谢谢你哈!我想知道的是数字电路怎么综合出来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想知道的是综合的方法,请问能否赐教?

就是数字后端流程吧,dc pt encounter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