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重新打开ADEXL的仿真结果【已解决】

楼主(2020-02-11):
在ADEXL界面下完成了电路的仿真,但是服务器挂掉了,ADEXL窗口被关掉了,重新打开后该如何reload以前的仿真结果呢?谢谢

已解决!

在左侧的Data View/history里面,选择保存的仿真结果。右键选择view results即可。

网友A(2022-07-22):
我的IC61闪退之后,之前的interactive和tests都没保存,再次打开时之前很久的记录,但是browser还是可以看见结果文件,但是没法导入到dateview的history里面了,也没法从公式栏里面看到计算的结果了。

网友:
感谢分享!很细节的技巧,但是也很有用,但是也很难找到有人提到这个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具体位置,我还找了一下才找到

网友B:
你还可以在这里面re-run,他会把你没跑完或者出错的test跑一遍,这样就不用重新跑了

网友C(2022-10-20):
引用 网友B:
你还可以在这里面re-run,他会把你没跑完或者出错的test跑一遍,这样就不用重新跑了 ...

如何把没跑完的跑完,求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把没跑完的跑完,求回复

网友C:
欧克,谢谢大哥,还有大哥知道有哪个函数可以计算波形的频率吗?就是可以自己选时间段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欧克,谢谢大哥,还有大哥知道有哪个函数可以计算波形的频率吗?就是可以自己选时间段的那种
...

dft函数吧,可以选择不同时间段tran波形做dft,得到相应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t函数吧,可以选择不同时间段tran波形做dft,得到相应的频率

好的感谢大哥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A:
我的IC61闪退之后,之前的interactive和tests都没保存,再次打开时之前很久的记录,但是browser还是可以看 ...

您好,最后解决没有呀?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D(2024-05-31):
谢谢,之前没注意到这个功能,挂掉之后都是从头开始跑。结果每次都是后仿真那种长时间的挂掉,时间真的伤不起。很用的功能,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之前没注意到这个功能,挂掉之后都是从头开始跑。结果每次都是后仿真那种长时间的挂掉,时间真的伤 ...

这个功能我一试,还是重新跑啊

网友D(2024-07-01):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能我一试,还是重新跑啊

是错误的corner重新跑,而不是所有corner都重新跑。
如果是ADE L中tran分析出现错误,那么需要选中保存的.ic文件,在option里面添加这个文件再跑。

网友F(2024-10-29):
我也是adexl闪退了,现在服务器里有保存的interactive文件,但怎么把它们load到dataview里面呢?

网友(2025-01-02):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adexl闪退了,现在服务器里有保存的interactive文件,但怎么把它们load到dataview里面呢? ...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adexl关了之后,有保存的Interactive文件。但是在dataview的history中看不到,怎么load进来?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啊?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错误的corner重新跑,而不是所有corner都重新跑。
如果是ADE L中tran分析出现错误,那么需要选中保存的 ...

您好,我是ADE L 跑tran卡住了,关掉重启,也是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是ADE L 跑tran卡住了,关掉重启,也是用这种方法吗

重启的话可能仿真结果没有被保存,用browser的话,可能“plot”一部分图像。

网友H(2025-02-27):
非常感谢,话说结果是只能保存最近10个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话说结果是只能保存最近10个吗

求问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吗?你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求问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吗?你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没找到,目前还是10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找到,目前还是10个

在adexl的界面有个Options——>Save——>最上面那个Save entries就是,默认是10,根据你想save的数量填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求问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吗?你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在adexl的界面有个Options——>Save——>最上面那个Save entries就是,默认是10,根据你想save的数量填;或者在你的工作路径下.cdsinit里面加上一句envSetVal( "adexl.simulation" "saveLastNHistoryEntries" 'int 30)            那个30可以改成你想存的数量,这样不用adexl每次设置了,开启virtuoso自动加载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dexl的界面有个Options——>Save——>最上面那个Save entries就是,默认是10,根据你想save的数量填 ...

还真是,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dexl的界面有个Options——>Save——>最上面那个Save entries就是,默认是10,根据你想save的数量填; ...

学习到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