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后仿mismatch的计算

楼主(2020-02-11):
想问下做过SAR ADC的大佬,后仿真mismatch怎么算的。图中表格是我提的C+CC,电容值都在上面,此结构为全差分的。
我可以说下我的想法:就是把CC的值和C的值加起来,以此来算我总的权重和前仿真C的总权重值进行比较以此来计算我的mismatch,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网友A:
你对mismatch的理解可能有点偏差。版图提出来的cc是寄生,mismatch是提不出来的,只能跑蒙特卡洛来看mismatch对性能的影响。版图提出来的寄生电容要看它们是如何同sar电容阵列相连的。如果是和原有电容并联就是要加到原有电容上,如果是串联就有重新计算等小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mismatch的理解可能有点偏差。版图提出来的cc是寄生,mismatch是提不出来的,只能跑蒙特卡洛来看mismat ...

谢谢,我知道了。顺便问句,那我怎么仿真知道电容的mismatch对我ADC整体的影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顺便问句,那我怎么仿真知道电容的mismatch对我ADC整体的影响呢。 ...

可以看INL,DNL,另外Mismatch有两种方法可以估算,一个是你的unit cap的寄生电容和主电容的比例,另一个是你关键位置走线的寄生电容对相应权值cap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顺便问句,那我怎么仿真知道电容的mismatch对我ADC整体的影响呢。 ...

可以用Matlab写一套Behavior model带进去算

网友A:
mismatch是制造的时候,元件由于制造的因素偏离了理想值,不是由于寄生造成的。要仿mismatch要调用pdk自带的蒙特卡洛模型来跑。这些模型一般是以mc命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match是制造的时候,元件由于制造的因素偏离了理想值,不是由于寄生造成的。要仿mismatch要调用pdk自带 ...

这个我知道,意思就是cap mismatch 对系统的影响只体现在INL和DNL,后仿提出来的CC只是寄生cap对整体电路的影响。

网友B(2020-04-09):
引用 网友A:
mismatch是制造的时候,元件由于制造的因素偏离了理想值,不是由于寄生造成的。要仿mismatch要调用pdk自带 ...

你好,问题是如果mismatch是由走线metal造成的,跑MC是不是也看不到mismatch?而且如果调用的mom_cap可能有mismatch model,但是自己画的电容呢?如何确定mismatc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题是如果mismatch是由走线metal造成的,跑MC是不是也看不到mismatch?而且如果调用的mom_cap可能 ...

走线的寄生电容,model里确实看不到这种mismatch
自己画的电容没有model,不能通过跑MC来看。不过也有办法通过工艺的参数来自己估算mismatch的程度,或者在电路加上mismatch的校准,这样就不用管mismatch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走线的寄生电容,model里确实看不到这种mismatch
自己画的电容没有model,不能通过跑MC来看。不过也有办 ...

请教一下工艺参数评估失配的方法,多谢

楼主:
每个工艺文件都会写到mom_cap的mismatch计算方法,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工艺参数评估失配的方法,多谢

参考这篇文章
A 26 uW 8 bit 10 MS/s Asynchronous SAR ADC for Low Energy Rad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这篇文章
A 26 uW 8 bit 10 MS/s Asynchronous SAR ADC for Low Energy Radios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C:
参考这篇文章
A 26 uW 8 bit 10 MS/s Asynchronous SAR ADC for Low Energy Radios

XUEXI

网友(2025-08-05):
请问这里的behavior model是verilogmode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