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重置密码后icfb打不开

楼主(2020-02-11):
因为忘记虚拟机的用户名和密码了,重新设置了密码,登陆以后,输入icfb,显示command not found ,请问重置密码后需要重装cadence吗

网友:
看看你的shell环境吧

网友A:
输入一个命令后能否找到可执行文件,取决于环境变量 $PATH的设置。对于Cadence来说,至少也需要一行:

setenv PATH $PATHCDS_INST_DIR/tools/dfII/bin
或者
export PATH=$PATHCDS_INST_DIR/tools/dfII/bin
冒号被换成了笑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一个命令后能否找到可执行文件,取决于环境变量 $PATH的设置。对于Cadence来说,至少也需要一行:

s ...

谢谢您了,我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我在设置的这个路径中的文件夹里看到了icfb,这个文件执行后提示cadence没有在这个路径下,请问这是说明cadence和icfb在不同的路径,还是说明cadence这个软件没有安装才找不到的(改密码之前是确定安装了并可以打开的)?如果是因为路径没有找对,那我怎样才能找到cadence软件的路径呢?

网友A:
需要设置:

export CDS_INST_DIR=/EDA/cadence/IC5141USR6_lnx86
export PATH=$PATH:\$CDS_INST_DIR/tools.lnx86/bin:\$CDS_INST_DIR/tools.lnx86/dfII/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

export CDS_INST_DIR=/EDA/cadence/IC5141USR6_lnx86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之前一直在root下,修改不了PATH,进入到普通用户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