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线程问题

楼主(2020-02-11):
program expample;
    initial begin
        for(int j = 0; j < 3; j++)
            fork
                automatic int k = j;
                $display(k);
            join_none
        $display("after fork join_none 0");
        $display("after fork join_none 1");
    end
endprogram

我认为该程序输出应该为
after fork join_none 0
after fork join_none 1
1
2
3
但实际上,在modelsim运行后的输出只有
after fork join_none 0
after fork join_none 1

这是为什么呢,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因为主线程initial退出了,其他子线程还没显示就直接被回收kill了。加点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主线程initial退出了,其他子线程还没显示就直接被回收kill了。加点延迟。。 ...

原来如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