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有没有调用terminal的函数哇

楼主(2020-02-11):
之前用python写了一个读取和优化处理算法,用到了不少python的包,现在想应用在SKILL里,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通过SKILL运行shell或者python脚本的方法哇?要是让我重新用SKILL再写一遍算法真的是跪了orz

网友A:
SKILL里面的system("command string") 可以执行系统命令。

对系统命令执行的数据如果有传输回SKILL的要求的话,可以用ipcBeginProcess 之类的IPC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里面的system("command string") 可以执行系统命令。

对系统命令执行的数据如果有传输回SKILL的要求 ...

好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