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2017.4 fft 计算结果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02-11):
大家好,我用xfft ip核对向量[1,2,3,4,5,6,7,8,0,0,0,0,0,0,0,0]进行FFT,计算结果序列的第一个数据为34(X"22")。这明显不对,正确的FFT计算结果序列的第一个数据应该是36。为什么ip核会计算出不正确的结果?谢谢大家~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20/02/10 17:35:14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sim_fft_ifft - Behavioral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leaf cell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sim_fft_ifft is
--  Port ( );
end sim_fft_iff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sim_fft_ifft is
    COMPONENT fft_0
      PORT (
        aclk : IN STD_LOGIC;
        s_axis_config_t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_axis_config_tvalid : IN STD_LOGIC;
        s_axis_config_tready : OUT STD_LOGIC;
        s_axis_data_t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s_axis_data_tvalid : IN STD_LOGIC;
        s_axis_data_tready : OUT STD_LOGIC;
        s_axis_data_tlast : IN STD_LOGIC;
        m_axis_data_t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79 DOWNTO 0);
        m_axis_data_tvalid : OUT STD_LOGIC;
        m_axis_data_tlast : OUT STD_LOGIC;
        event_frame_started : OUT STD_LOGIC;
        event_tlast_unexpected : OUT STD_LOGIC;
        event_tlast_missing : OUT STD_LOGIC;
        event_data_in_channel_halt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ifft
      PORT (
        aclk : IN STD_LOGIC;
        s_axis_config_t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_axis_config_tvalid : IN STD_LOGIC;
        s_axis_config_tready : OUT STD_LOGIC;
        s_axis_data_t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s_axis_data_tvalid : IN STD_LOGIC;
        s_axis_data_tready : OUT STD_LOGIC;
        s_axis_data_tlast : IN STD_LOGIC;
        m_axis_data_t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79 DOWNTO 0);
        m_axis_data_tvalid : OUT STD_LOGIC;
        m_axis_data_tlast : OUT STD_LOGIC;
        event_frame_started : OUT STD_LOGIC;
        event_tlast_unexpected : OUT STD_LOGIC;
        event_tlast_missing : OUT STD_LOGIC;
        event_data_in_channel_halt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signal s_axis_config_tdat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X"01";
    signal s_axis_config_tvalid : STD_LOGIC := '0';
    signal s_axis_config_tready : STD_LOGIC;
    signal s_axis_data_tdata :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 (others => '0');
    signal s_axis_data_tvalid : STD_LOGIC := '0';
    signal s_axis_data_tlast : STD_LOGIC := '0';
    signal s_axis_data_tready : STD_LOGIC;
    signal m_axis_data_tdata : STD_LOGIC_VECTOR(79 DOWNTO 0) := (others => '0');
    signal m_axis_data_tvalid : STD_LOGIC;
    signal m_axis_data_tlast : STD_LOGIC;

    signal si_axis_config_tdat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others => '0');
    signal si_axis_config_tvalid : STD_LOGIC := '0';
    signal si_axis_config_tready : STD_LOGIC;
    signal si_axis_data_tdata :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 (others => '0');
    signal si_axis_data_tvalid : STD_LOGIC := '0';
    signal si_axis_data_tlast : STD_LOGIC := '0';
    signal si_axis_data_tready : STD_LOGIC;
    signal mi_axis_data_tdata : STD_LOGIC_VECTOR(79 DOWNTO 0) := (others => '0');
    signal mi_axis_data_tvalid : STD_LOGIC;
    signal mi_axis_data_tlast : STD_LOGIC;

    constant PERIOD : time := 10ns;
    signal aclk : STD_LOGIC := '0';
    signal num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others => '0');
begin
U1 : fft_0 PORT map(
    aclk => aclk,
    s_axis_config_tdata => s_axis_config_tdata,
    s_axis_config_tvalid => s_axis_config_tvalid,
    s_axis_config_tready => s_axis_config_tready,
    s_axis_data_tdata => s_axis_data_tdata,
    s_axis_data_tvalid => s_axis_data_tvalid,
    s_axis_data_tlast => s_axis_data_tlast,
    s_axis_data_tready => s_axis_data_tready,
    m_axis_data_tdata => m_axis_data_tdata,
    m_axis_data_tvalid => m_axis_data_tvalid,
    m_axis_data_tlast  => m_axis_data_tlast
  );

U2 : ifft PORT map(
    aclk => aclk,
    s_axis_config_tdata => si_axis_config_tdata,
    s_axis_config_tvalid => si_axis_config_tvalid,
    s_axis_config_tready => si_axis_config_tready,
    s_axis_data_tdata => si_axis_data_tdata,
    s_axis_data_tvalid => si_axis_data_tvalid,
    s_axis_data_tlast => si_axis_data_tlast,
    s_axis_data_tready => si_axis_data_tready,
    m_axis_data_tdata => mi_axis_data_tdata,
    m_axis_data_tvalid => mi_axis_data_tvalid,
    m_axis_data_tlast  => mi_axis_data_tlast
  );

    aclk <= not aclk after PERIOD/2;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rising_edge(aclk);
        if(num < X"2000") then
            num <= num + 1;
        else
            num <= num;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rising_edge(aclk);
        if(num > X"0002" and num < X"0005") then
            s_axis_config_tvalid <= '1';
            si_axis_config_tvalid <= '1';
        else
            s_axis_config_tvalid <= '0';
            si_axis_config_tvalid <= '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rising_edge(aclk);
        if(num > X"0008" and num <= X"0018") then
            s_axis_data_tvalid <= '1';
            si_axis_data_tvalid <= '1';
        else
            s_axis_data_tvalid <= '0';
            si_axis_data_tvalid <= '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rising_edge(aclk);
        if(num > X"0008" and num <= X"0010") then
            s_axis_data_tdata <= s_axis_data_tdata + X"10";
            si_axis_data_tdata <= si_axis_data_tdata + X"10";
        else
            s_axis_data_tdata <= (others => '0');
            si_axis_data_tdata <= (others => '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rising_edge(aclk);
        if(num = X"0018") then
            s_axis_data_tlast <= '1';
            si_axis_data_tlast <= '1';
        else
            s_axis_data_tlast <= '0';
            si_axis_data_tlast <= '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