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关于p型 n型电流镜负载选用

楼主(2020-02-12):
请问一下,rail to rail 的输入级情况下p型 n型电流镜负载选用问题。
输入输出为正电压的时候,用的是p型的,但是输入输出负电压也可以工作的毕竟是轨到轨的输入,那么是不是p型的更好呢?好处在哪里?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表达的什么意思
要求是rail to rail那必须n和p输入都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表达的什么意思
要求是rail to rail那必须n和p输入都要的啊。

谢谢大神回复,输入是rail to rail, 输出不是的,如上图所示,负载只运用了p型的电流镜(M1~M4),n型的只是电流源, 后面加一个pmos的反相器这种情况是用于偏正压的情况,偏负压的时候就是把电流镜负载变成n型的且跟随一个nmos反相器。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正压就用上面的电路,负压就用下面的电路? 负压用上面的可以吗?

网友A:
负压用上面那个没问题的。
IPA和IPB为零,剩下的就相当于一个折叠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用上面那个没问题的。
IPA和IPB为零,剩下的就相当于一个折叠运放。

谢谢回复,将该运放用于单位负反馈做为电压跟随电路的时候,正压用上面的会不会更好?因为我看实际电路就是这么做的,正压用上面的 负压用下面的,并没有都用一个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将该运放用于单位负反馈做为电压跟随电路的时候,正压用上面的会不会更好?因为我看实际电路就 ...

我反而觉得负压用上面的,正压该用下面的,这样是与传统的折叠运放是一致的。
sansen在精粹第七章提到,折叠运放折叠的点若是电流镜也能用,但是输入管drain看到的阻抗会有一些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