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辨率2560x1440的像素时钟是多少Mhz?

楼主(2020-02-12):
哪为大神知道2560x1440的像素时钟(pixel clock frequency)是多少?
在很多标准上都找不到。

网友A:
你要是能找到才叫有鬼。还要看你图像的帧频、行消隐长度、场消隐长度和场补点数。

网友B:
single channel .  clock rate = (h_valid + h_front_porch + h_back_porch) * (v_valid + v_front_porch + v_back_porch) * frame_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ngle channel .  clock rate = (h_valid + h_front_porch + h_back_porch) * (v_valid + v_front_porch + ...

谢谢。

是的。主要是找不到fron、back参数,所以不知道怎么计算,没找到相关的标准参数。
或者是不是我哪里理解错了,请指正。

网友(2020-03-19):
得知道blank参数

网友:
VESA CVT Timing 2002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能找到才叫有鬼。还要看你图像的帧频、行消隐长度、场消隐长度和场补点数。
...

人家就是说手册上,什么信息都没有,我找了下,确实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