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45nm工艺库在Cadence617无法正常安装使用

楼主(2020-02-12):
各位大神,
      在这里求助一个问题,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请不吝赐教。当我们在 Cadence 615 and 616中安装使用 cmos045的库完全没有问题但试着在 Cadence
IC6.1.7-64b.500.21中装这个库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问题具体描述如下:
在安装cmos045的时候显示:
不影响安装,安装完成后进行仿真会出现以下问题:

In the « .simrc » file, the switchviewlist and stopviewlist are defined as follows :

;;;;;; UNICAD update of .simrc begin ;;;;;;

UkerSimrc = t

loadi(strcat(getShellEnvVar("UNICAD_KERNEL_ROOT") "/Uker.ile"))

UkerSimrc = nil

;;;;;; UNICAD update of .simrc end ;;;;;;

loadi( strcat(getShellEnvVar("PDKITROOT") "/" "PDK_STM_cmos040lp_AMS_7m4x0y2z_2V51V8.simrc"))

asiSetEnvOptionVal(asiGetTool('spectre) "switchViewList"

list("SimMosfetStandard" "SimDiodeStandard" "SimCpolyStandard" "SimCmetalStandard" "SimCfringeStandard" "SimCfringeAccurate" "SimResistorStandard" "SimResistorAccurate" "SimResistorHF" "SimResistorHFV" "SimBipolarStandard" "SimCmimStandard" "SimCapaStd" "SimCapaAcc" "SimMosfetAccurate" "SimMosfetrfStandard" "SimMosfetrfPSP" "SimInductorStandard" "SimInductorAccurate" "SimVaractorStandard" "SimCmomStandard" "SimCmomAccurate" "hspiceS" "hspiceD" "auCmos_sch" "cmos_sch" "cmos.sch" "ads_schematic" "schematic" "auGate_sch" "auGate.sch" "gate_sch" "gate.sch" "extracted"

))

asiSetEnvOptionVal(asiGetTool('spectre) "stopViewList"

list("SimMosfetStandard" "SimDiodeStandard" "SimCpolyStandard" "SimCmetalStandard" "SimCfringeStandard" "SimCfringeAccurate" "SimResistorStandard" "SimResistorAccurate" "SimResistorHF" "SimResistorHFV" "SimBipolarStandard" "SimCmimStandard" "SimCapaStd" "SimCapaAcc" "SimMosfetAccurate" "SimMosfetrfStandard" "SimMosfetrfPSP" "SimInductorStandard" "SimInductorAccurate" "SimVaractorStandard" "SimCmomStandard" "SimCmomAccurate" "hspiceS" "hspiceD"

))

asiSetEnvOptionVal(asiGetTool('spectre) "modelFiles"

list( strcat(getShellEnvVar("PDKITROOT") "/" "/SIMU/SPECTRE/ST/corners.scs" )

But when we perform a simulation, the two lists in the environment settings appear like :

spectr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 veriloga

spectre

When we run the simulation, the error in the CIW is :

ERROR (OSSHNL-116):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spectr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 veriloga', for the

instance 'M0' in cell 'inverter'. Add one of these views to the cell 'nlvtlp' in the

library 'cmos045', or modify the view list so that it contains an existing view.

When 'SimMosfetStandard' is added into the switchviewlist, there is no output, and the warnings in “spetre.out”  file are: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WARNING (VACOMP-2435):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CDS_AHDLCMI_ENABLE is no longer supported. Therefore, the simulator will use the default compiled C code flow.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WARNING (SPECTRE-17101): The value 'psf' specified using the 'checklimitdest' option will no longer be supported in future releases.

The warnings in CIW are:

WARNING (OSSHNL-117): Ignoring switch view 'SimMosfetStandard' of cell 'nlvtlp' in library 'cmos045', as it does not contain

any instance. To netlist this cell, add this switch view to the stop list or to

ignore any specific instance set the property 'nlAction' to value "ignore" on

this cell view.

WARNING (OSSHNL-117): Ignoring switch view 'SimMosfetStandard' of cell 'plvtlp' in library 'cmos045', as it does not contain

any instance. To netlist this cell, add this switch view to the stop list or to

ignore any specific instance set the property 'nlAction' to value "ignore" on

this cell view.

When the switch lists and stop lists in the  « .simrc » file are injected by hands, the errors appear like :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UartDirectSubcktCall instance "M0" in cell-view "Test" "inverter" "schematic"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UartDirectSubcktCall instance "M1" in cell-view "Test" "inverter" "schematic"

就想问问,是否是45nm工艺库与Cadence617的环境不兼容?

网友A(2020-05-1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0-06-18):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使系统不兼容,换成616,615都没问题

网友B(2023-01-03):
楼主,你在安装ST工艺的PDK时有没有一步需要source 一下csh_init文件呀?我这一步出现了missing name for redirect。

网友(2024-07-17):
ST工艺库交流,加QQ:3337069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安装ST工艺的PDK时有没有一步需要source 一下csh_init文件呀?我这一步出现了missing name for r ...

ST工艺库交流,加QQ:33370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