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AMS的混仿问题

楼主(2020-02-12):
各位大神好,最近本人有一个ANALOG TOP 电路,这个ANALOG TOP电路里面包含了一个小的digital模块,现在我有一个去掉了digital模块的ANALOG TOP电路的后仿网表,我想用这个网表和digital的verilog进行ams混仿,怎么也跑不起来,具体该怎么操作?求大家指教啊~

楼主:
求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说白了就是ANALOG TOP的后仿网表包含一个digital模块的verlilog来进行AMS混仿,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白了就是ANALOG TOP的后仿网表包含一个digital模块的verlilog来进行AMS混仿,这个怎么弄啊? ...

如果是旧版的软件,可以用SpectreVerilog来仿真。如果是新版的软件,可以用AMS来仿真。

网友A:
对于AMS simulator, 可以在hierarchy config view用对于一个电路cell的view选择来自文件,则可以自动生产包含该cell文件的网表,这样在只有网表而没有电路图时也可以仿真,比如后仿真;
具体帮助文档在Virtuoso Hierarchy Editor User Guide 中搜索Using Text Files in Your Configu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AMS simulator, 可以在hierarchy config view用对于一个电路cell的view选择来自文件,则可以自动生产包 ...

谢谢,用网表仿真这个容易,我的问题是怎么让这个后仿网标包含verl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