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的fft分析频率

楼主(2020-02-12):
求大神指导这个蠢问题:

已知直流电的频率应该为0
我让
dc1=[1 1 1 1]
dc2=[1 1 1 1 1 1 1 1]
以上两个都是直流电的表示法

然后导入matlab
plot(abs(fft(dc1,128)))
plot(abs(fft(dc2,128)))

为什么得到的频率不是0? 而且为什么转换出来的形状不一样?

网友:
因为用的是128点FFT,相当于你对时域做了128点的周期延拓,延拓之后这两个信号都是方波

网友:
fft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指定fft的点数,第一个参数的长度不足时,在末尾补零。你这样相当于是做如下两个信号的fft:
dc1=[1 1 1 1 zeros(1,124)]
dc2=[1 1 1 1 1 1 1 1 zeros(1,120)]
这是两个方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