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快捷键F4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2-13):
virtuoso中快捷键F4有什么作用?Full/Partial 选择切换。Full表示全选,partial表示选择部分。当很多层重叠的时候可以切换至partial选择看哪些层叠在了一块;也可以用于多层混杂的选择。看不懂,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下吗?

楼主:
已解决。在用path线画一条折线后,通常选中这条线再删除,整条线都删除了,按了F4后只会删除部分线一部分线会保留。

楼主(2023-04-24):
F4 配合J 键可以对一些打散的器件进行部分选择或者全选。

网友:
F4是局部选中,左上角第三行第一个图案会有变化,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