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仿真时出现“can have at most 0 terminal(but has 2)”

楼主(2020-02-13):
单独拿一个电阻来仿真,log里报错在scs文件中电阻的model里:“     an instance of “bsouce_bf17b3” can have at most 0 terminal(but has 2)   ”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这就是说你的器件模型里面关于bsource_bf17b3这个东西的定义是没有端口的,而你在netlist里面调用的时候给出两个端口来连接外部节点。所以要看一下是你调用错了器件模型还是真的模型写错了?

楼主:
只要电路里面呆了电阻和电容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但是只是单纯的MOS管仿真就不会报错。

网友:
要去读netlist, 再去读model文件,眼见为实。

网友:
最好能提供相应netlist和model的网表信息,是否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