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有没有获取当前打开的schematic信息的函数哇

楼主(2020-02-13):
我在schematic L里做了个菜单和一个对话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默认给Lib name和Cell name赋上当前schematic的库名和单元名哇?找了一大堆含Libname的函数都没大有用的样子orz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点ok之后会这些参数写入一个shell脚本中并且直接执行,这个过程中virtuoso就被冻结了……orz有没有可能不冻结virtuoso,让生成的shell脚本自己在后台跑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
deCV = deGetEditCellView()
libName = deCV~>libName
cellName = deCV~>cellName
viewName = deCV~>viewName

或者 geCV = geGetEditCellView()
libName = geCV~>libName
cellName = geCV~>cellName
viewName = geCV~>viewName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要执行的是SKILL命令,那么你可以用ipcSkillProcess() 函数来开启一个后台的SKILL进程。如果你要执行的是操作系统命令,那么你可以用 ipcBeginProces() 函数来开启一个外部操作系统运行的进程。具体的通讯设置可以参考SKILL用户手册,这两个函数都是很容易操作的。

具体要定义的是:
1,命令指令字符串
2,数据通道处理函数
3,错误信息通道处理函数
4,调用后执行函数
5,log文件

其他的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要执行的是SKILL命令,那么你可以用ipcSkillProcess() 函数来开启一个后台的SKILL进程。 ...

万分感谢!!上次就看到你提到ipc函数但我只试了system,还以为功能一样的,这次就去试一下i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