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shrc in IC617 on ubuntu 16.04

楼主(2020-02-14):
你好,想问一下,在启动cadence virtuoso的时候,运行指令. .bashrc出现 “line 281: /opt/cadence/INCISIVE151/kits/VerificationKit/env.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报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bashrc是开启Xterm窗口环境的时候首先运行的脚本,和Cadence Virtuoso没关系。不知道你说的,运行Virtuoso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运行.bashrc呢? 到底在做什么操作?

楼主:
启动 virtuoso 的方法是通过 shell 注入 Cadence 环境变量,但是通常我们不建议直接设置系统环境变量,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安装的工具包自行配置脚本来启动 virtuoso。
方法是将 bashrc 脚本保存到工程目录里,重命名为.bashrc,也可以改为任意名字,设置脚本的可执行权限,在终端上 cd 到此工程目录,运行指令. .bashrc(或者sh 脚本名字)即可启动运行Cadence Virtuoso 及其套件了

网友:
从我装的incisive 15.20版本看, $INCISIVE_HOME/INCISIVE151/kits/VerificationKit/ 下面确实应该有一个文件 env.sh的,为什么你没有呢?难道是软件装的不完整?如果你们本地有其他版本的incisive的话,直接拷贝一个过来到这个目录下就可以了,不过我看是要系统管理员做这事才行。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用错了shell, 对于.bashrc 来说,你可以直接 source ./.bashrc, 或者是 /bin/bash -f ./.bashrc, 如果你简单的用/bin/sh 当然是不对的。

楼主:
谢谢。我分别运行这些说明  source ./.bashrc, 或者是 /bin/bash -f ./.bashrc, 但是我遇到了同样的错误
line 281: /opt/cadence/INCISIVE151/kits/VerificationKit/env.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显然地我应该安装incisive。但是如何?通过iscape?

网友:
原来你没有INCISIVE啊?那为什么会启动Virtuoso的时候调用INCISIVE里面的文件呢?你是不是Virtuoso的什么设置是指向一个INCISIVE的 Installation了?

楼主:
我使用下载文件夹中的bash文件。
根据安装指南我必须使用这个bash文件。
显然,此bash文件指向incisive。
我附上了这个bash文件。 谢谢。

网友(2020-09-15):
实验:确实是 .bashrc 调用了 文件中的地址,当我在
export SOCV_KIT_HOME=$CADHOME/INCISIVE151/kits/VerificationKit
. $SOCV_KIT_HOME/env.sh
这两行的前面加 “#”,注释掉的时候,保存,退出,然后再次运行. .bashrc,就没有错误了。

网友(2022-12-21):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下载文件夹中的bash文件。
根据安装指南我必须使用这个bash文件。
显然,此bash文件指向incisive。

Tnx for sharing, synopsys p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