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Encounter layout 与 Cadence Virtuoso layout的问题

楼主(2020-02-14):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layout电路是从schematic生成的用的是Cadence Virtuoso,但是shematic中有一个电压源的器件无法自动生成layout。 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其它方式来生成一个电压源的layout,比如在Cadence SOC Encounter 上写一个关于电压源的Verilog code. 然后在用Place and Route这个工具将它转换成layout。 然后再将Cadence SOC Encounter中Layout的文件输入到Cadence Virtuoso里面,和Virtuoso 的Layout组合到一起。想问一下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A:
电压源的器件是指DC-DC吗?
你可以将这个器件的模拟版图变成一个abstract view,再放入去Encounter那裹布线
或者你亦可以在Encounter那裹的 Floorplan 预留空间,再透过 Virtuoso 那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的器件是指DC-DC吗?
你可以将这个器件的模拟版图变成一个abstract view,再放入去Encounter那裹布线 ...

是vcvs 电压控制电压源。 我可以先在Encounter中做Layout然后再导入Virtuoso中,然后和Virtuoso中的电路兼容吗?

网友B:
这在哪都不能生成Layout

网友:
vcvs电压控制电压源是假的,真实要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在哪都不能生成Layout

在Encounter里也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Encounter里也不可以吗?

这是个理想电压源, 只是用作前期设计时的仿真, 不是实际电路, 它的模型是VerilogA, 不是Verilog, 不能被综合, 所以也不能在encounter 产生Layout

网友C:
基于OA database的,MSOA flow

网友D(2021-04-09):
引用 网友C:
基于OA database的,MSOA flow

大侠,有没有MSOA FLOW的介绍材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D:
大侠,有没有MSOA FLOW的介绍材料?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