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时不时卡顿怎么回事?

楼主(2020-02-14):
IC615
打开的时候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30.02s.
*WARNING* Check out of license 111 took more than 15 second(s).

License检测就要30s,过后使用正常

使用过程时,是不是会卡,卡时什么都动不了,时间也要十几秒,之后又正常了。
layout& schematic均存在这个现象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跟License卡有没有相关性?

网友:
版权check out出来需要30秒钟!这当然是个问题。

这基本上是网络设置的问题,要看你的环境变量里面版权文件或者版权服务器是怎么设置的,然后再操作系统下检查一下/etc/hosts文件里面的服务器IP地址记录。如果这一切都没问题的话,就要看一下你的网卡设置是不是有IP的冲突了,那就需要对整个网络的网段管理有一个通盘的认识才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