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615,打开速度非常慢

楼主(2020-02-14):
主要卡在License Check上面
COPYRIGHT © 1992-2012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1992-2012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rogram:                @(#)$CDS: virtuoso version 6.1.5 05/04/2012 23:37 (sjfdl054)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5.500.11  (32-bit address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menuBuilder.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LVS.cxt
Loading layerProc.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ci.cxt
Loading ams.cxt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30.02s.
*WARNING* Check out of license 111 took more than 15 second(s).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先查一下你的 $CDS_LICENSE_FILE的设置,和/etc/hosts的文件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你的 $CDS_LICENSE_FILE的设置,和/etc/hosts的文件内容

[user1@server1 ~]$ cat /etc/hosts
# Do not remove the following line, or various programs
# that require network functionality will fail.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             localhost6.localdomain6 localhost6
192.168.0.25    server1

[user1@server1 ~]$ echo $CDS_LIC_FILE
5280@localhost.localdomain
[user1@server1 ~]$ echo $LM_LICENSE_FILE
/edatools/synopsys/astro/license.dat

网友:
引用 楼主:
$ cat /etc/hosts
# Do not remove the following line, or various programs
# that require network fu ...

OK 你在server1上运行Cadence软件,版权服务器也是server1,所以你的5280@localhost.localdomain就没问题,不是网络的问题。那么看一下你的版权文件的最初三行是怎么设定的。如果找不到版权文件的话,可以这么找:

ps -elf | grep lmgrd | grep 5280

这样可以列出启动版权文件的命令,里面会有 lmgrd -c <版权文件>的指向。

网友A:
或者你直接试一下下面几个设置,看看是不是你的DNS解析的问题:

export CDS_LIC_FILE=5280@server1

或者

export CDS_LIC_FILE=5280@127.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直接试一下下面几个设置,看看是不是你的DNS解析的问题:

export CDS_LIC_FILE=5280@server1

果然是License设置的问题,搞定了。
谢谢帮忙!

网友:
其实你原来的设置也是没错的,但是好像感觉你的DNS解析非常困难,所以花了30秒钟才知道 localhost.localdomain 就是自己本机,而本机就叫做 server1. 你现在的LIC设置到server1绕过了这个问题,但是DNS解析的问题仍然是有的。

网友:
有可能你的的安装linux的机器联网了。。。。。。。。如果是的话,点个赞。

网友:
ping一下你的license server,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License设置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2021-04-2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License设置问题,谢谢大家。

请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