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如何使用,求助!

楼主(2020-02-14):
请问下大家,如果使用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来指定不同的模块使用特定lib.
比如:
我的设计用的140ns的 Multy voltage的库,有1.3V ,  0.9v 两种电压,
芯片的最顶层module 是topA , topA/block1 用的1.3v , topA/block2用的是0.9v.
在综合中想这么map:
topA/block1 的RTL代码map 到1.3V的库
topA/block2 的RTL代码map 到0.9V的库

搜索到这个信息可以用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来指定不同的模块使用特定lib, 但是目前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这条命令,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我下吗,先谢谢了!
具体地说: 我用的是cadence rc 来跑的综合, 那么如果要实现上面的过程,对应的flow是怎样的?

网友A(2020-12-21):
楼主这个有答案了吗

网友B(2021-04-25):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有答案了吗

明白了么,大佬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么,大佬们!

我dc 使用这个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的命令感觉不咋管用, 不知道你们怎么用的,可否贴出代码参考参考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么,大佬们!

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