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实现某种功能的电路

楼主(2020-02-14):
我想实现
首先检测一个点变化了多少电压即ΔV1,然后产生一个ΔV2,使得该ΔV2=b * ΔV1, 这里ΔV1的电压范围超过1V,b<1 (最好可调)?
谢谢!

楼主:
检测变化的电压是不是可以用积分运放电路,然后用电阻分压以及电压跟随器来形成ΔV2

网友:
线性的采样关系按照常理都是采用线性OP结构吧?

网友:
用差分放大器,在Grey 的书上387页

网友:
输入一边接基准电压,一边接检测的对象,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