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 AMS 前仿使用的netlister问题

楼主(2020-02-14):
AMS前仿真中,使用AMS unified仿真结果和AMS oss-based 的结果差别很大(ams unified 的输出结果和预测结果不一样,ams oss-based输出结果和预测结果一样),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AMS oss-based设置如下:

ams unified 设置如下:

楼主:
两个仿真的其他条件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只有netlister选不一样

楼主:
找到原因了,VDD!只能放顶层电路,放在子模块就会导致AMS unified netlister的结果和oss不对

网友(2022-11-12):
请问AMS怎么做后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