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 在个人电脑里搭建模拟设计环境,大家认为哪个Linux发行版最合适

楼主(2020-02-14):
本人是Linux新手,选项不完整请见谅。
同时兼顾日常使用和analog design,大家认为最合适的版本是?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0 项 ), 共有 16 人参与投票
47.62% (10)
42.86% (9)
9.52% (2)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网友:
其实用来安装模拟设计环境,资料最全,最稳定莫过于Redhat,而且也是最稳定的。但是你又要兼顾日常使用,那只有Ubuntu与CentOS适合你,因为这两款都是免费,但是说心里话,如果用于模拟仿真系统就不要想着日常使用了,因为Linux真不适合普通人,不太人性化

网友:
在虚拟机里装吧,日常用win,工作用服务器linux,学习练习用虚拟机linux

网友:
之前一直再哄RedHat,后来可能由于费用原因老大用了CentOS,当然我们也就用CentOS了,没感觉到有多大差异,其他系统还没有接触过,呵呵

网友:
日常用win,工作用服务器linux,学习练习用虚拟机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