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LDO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2-15):
请问这个LDO电路的工作原理?
1,上部分电路怎么工作的,下部分电路奇什么作用?

网友A:
上面是一个运放加输出管以及电阻分压等结构是一个正常的LDO结构,下面为一个OTA结构,俩输入同样接参考电压和反馈电压,输出通过电流镜接LDO输出端。莫非是同时用一个运放和一个OTA去稳定输出,达到更稳定的输出电压?我只能看出这些信息,等大佬解释,我也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是并联结构,使得LDO更快更稳定。从瞬态分析,输出电压如果增大上面的运放使得输出电流减少,而下面的结构使得负载电流增大,从而都可以快速稳定输出电压,反之,当输出电压减少时也类似

网友:
上面电路就是传统LDO,放电全靠下拉电阻,时间会比较长。下面电路是增加下拉能力的。
这个LDO有点类似class ab的作用了。

网友:
ACGING的四楼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C:
上面是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构成的传统LDO下面的使用跨导运放将输入电压放大成成比例的电流通过驱动下面的NMOS产生一个下拉电流,相当于传统LDO加了个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一个运放加输出管以及电阻分压等结构是一个正常的LDO结构,下面为一个OTA结构,俩输入同样接参考电压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是并联结构,使得LDO更快更稳定。从瞬态分析,输出电压如果增大上面的运放使得输出电流减少,而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构成的传统LDO下面的使用跨导运放将输入电压放大成成比例的电流通过驱动下面的NMO ...

谢谢!

网友D(2024-08-17):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构成的传统LDO下面的使用跨导运放将输入电压放大成成比例的电流通过驱动下面的NMO ...

您好,我不太理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说的增加了一个下拉电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下拉呢,这应用于LDO工作的什么情况下呀。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不太理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说的增加了一个下拉电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下拉呢,这应用于LD ...

就是负载变化时候的加速输出电压稳定,因为在中间过程电压会产生一个大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负载变化时候的加速输出电压稳定,因为在中间过程电压会产生一个大功耗。 ...

非常感谢,按您的意思我理解一些了,就是比如负载突然从重载变成轻载,本来功率管输出了大电流,原本大的电流会导致输出电压有过冲变高。上边本来是要通过环路使输出管电流下降让VOUT回复。然后现在又加入了一个下拉通路,这样可以和上面那个环路起同样作用,增大下面管子电流让VOUT回复。两个一起作用更快稳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