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版图

楼主(2020-02-16):
外面那个大的方框是mimdy,,然后里面绿的那个是m2,,再里面那个粉红色方框是mim,,下面橘黄色的是m3,,然后里面的小的紫色的过孔就是v2

想请教一下,这个电容版图的两端怎么确认?

楼主:
顶一下,,这是smic0.18um里面的电容版图

网友:
看着像MIM电容,如果是MIM电容一端M2,另一端M3. 可以建一个电路里面只有一个电容,电容两端分别接vcc ,gnd. 之后layout xl,生成对应的版图把vcc ,gnd的lable放在对应的金属层上,lable与金属层对应A2TEXT, A3TEXT. 最后进行LVS检查。通过lvs检查就知道两端具体在哪个位置了。

网友:
一般M3是PLUS,M2是MIUS

网友:
学习各层楼主之大法,壮大自我之身躯

网友:
上,下极板

网友:
正常来说是M3上极板,M2下极板,建议最好看design rule确认一下

网友:
M2是下极板 MIM是上极板,上极板通过via2由M3连出

网友:
搜一下MIM的剖面图就知道了  好好看一下design rule

网友(2020-04-03):
8楼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