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的受控电压源如何在layout中实现?

楼主(2020-02-17):
各位大神,请问理想的电压控制电压源(VCVS)如何在Candence Virtuoso layout中实现?

网友A:
这问题问的思路就不对啊,到底要做什么?

网友:
如果是单纯只作电源用途,可以选择购买独立的DC-DC芯片,在面板焊接
建议你应该先理解一下别人怎样做这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思路就不对啊,到底要做什么?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layout电路是从schematic生成的用的是Cadence virtuoso,但是shematic中有一个理想的电压控制电压源的器件无法自动生成layout。 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其它方式来生成一个电压源的layout,比如在Cadence SOC Encounter 上写一个关于电压源的verilog code. 然后在用Place and Route这个工具将它转换成layout。 然后再将Cadence SOC Encounter中Layout的文件输入到Cadence Virtuoso里面,和Virtuoso 的Layout组合到一起。想问一下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你能告诉我你心目中的理想的VCVS的layout是长什么样的?我是没见过。

VCVS是抽象模型,layout是集成电路的物理实现,是用几何图形来表示集成电路如何在工艺上实现的。这两者之间是有鸿沟的,要填补这个鸿沟,就是要通过电路设计把抽象模型用具体的电路实现出来。而简单的VCVS是实现不了的,你要把VCVS用一个具体的电路来替换。

网友:
VCVS只是用作分析用途,实际现实是什么,你要再找一找,例如电池是一种例子,但是你要处理恒压的问题,所以早前我曾提及要使用LDO,你上网找一找呀,除非你有实验室的电源仪器,那就只需要将VDD + GND引到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在论坛中学习了,学习各位大佬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