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Box参数和版图的位置坐标

楼主(2020-02-17):
我随便搭了一个版图,用这两行命令:
tLayout = dbOpenCellViewByType( "layout_test" "layouttest" "layout" )
tLayout~>instHeaders~>instances~>bBox
获取了一下这个版图中例化的instance的各个坐标,然后得到的结果是:
((((29.386 0.0)
            (60.967 30.0)
        )
        ((59.386 0.0)
            (90.967 30.0)
        )
        ((89.386 0.0)
            (120.967 30.0)
        )
        ((119.386 0.0)
            (150.967 30.0)
        )
        ((-0.614 0.0)
            (30.967 30.0)
        )
        ((-30.614 0.0)
            (0.967 30.0)
        )
        ((-60.614 0.0)
            (-29.033 30.0)
        )
        ((-90.614 0.0)
            (-59.033 30.0)
        )
        ((-120.614 0.0)
            (-89.033 30.0)
        )
    )
)

但实际上每个instance的大小都是30*30,分别放在-120到120的坐标范围内,所以不应该出现小数坐标来着
(这个版图是用函数dbCreateParamInstByMasterName(cellID "model_lib" "testmodel" "layout" "instR0" list(-120 0) "R0") 生成的,应该不是我鼠标点偏了)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坐标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有没有更好的获取坐标的函数,不是直接bbox这种orz

楼主:
哦对了补充一下,其实我后来发现好像bBox是单元的边界坐标,而不是单元起始点坐标……之前也发过贴问过这个问题,据说是bug版图框线问题 如果通过SKILL只能获取bBox的话我倒是也可以写个程序来把这些数据整理一下……

楼主:
附个截图,红色圈起来的地方,白线bBox,蓝色部分是版图的起始点

楼主:
另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想把从layout中读到的所有instance的名字、坐标输出到一个txt文件里,结果发现layout中如果instance数量达到一定的大小后就会往txt里输出... 。。。.PNG ←输出的坐标
难道是因为我输出用了println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bBox那个可以改成tLayout~>instHeaders~>instances~>xy变成origin坐标,后面那个输出得for each+fprintf(%L)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absfer bbox

这是函数?没查到有这个

网友(2025-04-16):
感谢噶蜥鳄

网友:
有用,解决了我多年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