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way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2-17):
本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已有的T28数字库中无synopsys对应的 .tf, .tluplus文件,只有milkway库

楼主:
请问大家,既然无对应的.tf, .tluplus文件,无法通过create_mw_lib创建milkway_lib, 可以将milkway库可以直接导入到ICC中吗?
再请问下,virtuoso使用的.tf文件和.map文件与ICC使用的.tf和.map通用吗?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
当然有, 不过在tf目录而已。 如果还是找不到, 联系我 我找给你 不过不一定和你的配套。
vx:eda13236155701

网友:
真的没有的话。好像是可以通过其他文件提出来的

网友:
tf & tlup是要申请的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PDK在根目录下有个TF文件夹,tluplus,map,tf文件都在其中,谢谢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