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资料] 外部SRAM的种类

楼主(2020-02-17):
外部SRAM注意事项

为使外部SRAM器件达到出最佳性能,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使用与连接的主系统控制器的接口数据带宽相同的SRAM。

如果管脚使用或板上空间的限制高于系统性能要求,可以使用较连接的控制器的数据带宽小一些的SRAM设备,以便减少管脚数量并减少PCB板上可能的存储器数量。然而这种变化将导致降低SRAM接口的性能。

外部SRAM的种类

有多种SRAM器件可供选择。最常见的种类如下:

异步SRAM – 由于其不依靠时钟,所以是最慢的一种SRAM。

同步sram(SSRAM)– 同步SRAM运行同步于一个时钟信号 。同步SRAM的速度比异步SRAM的要快,但是也更昂贵。

伪SRAM – 伪SRAM(PSRAM)是指具有SSRAM接口的动态RAM(DRAM)

零总线周转时间SRAM –零总线周转时间SRAM(ZBT SRAM)从读到写的转换需要零个时钟周期,这使得它的反应时间很短。ZBT SRAM通常需要一个专用的控制器使其低反应时间的优势发挥出来。

楼主:
外部SRAM注意事项
为使外部SRAM器件达到出最佳性能,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使用与连接的主系统控制器的接口数据带宽相同的SRAM。
如果管脚使用或板上空间的限制高于系统性能要求,可以使用较连接的控制器的数据带宽小一些的SRAM设备,以便减少管脚数量并减少PCB板上可能的存储器数量。然而这种变化将导致降低SRAM接口的性能。

楼主:
外部SRAM的种类
有多种SRAM器件可供选择。最常见的种类如下:
异步SRAM – 由于其不依靠时钟,所以是最慢的一种SRAM。
同步sram(SSRAM)– 同步SRAM运行同步于一个时钟信号 。同步SRAM的速度比异步SRAM的要快,但是也更昂贵。
伪SRAM – 伪SRAM(PSRAM)是指具有SSRAM接口的动态RAM(DRAM)

楼主(2020-04-07):
异步SRAM – 由于其不依靠时钟,所以是最慢的一种SRAM。

楼主:
同步sram(SSRAM)– 同步SRAM运行同步于一个时钟信号 。同步SRAM的速度比异步SRAM的要快,但是也更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