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 pad DRC error

楼主(2020-02-17):
求教各位朋友一个问题。 本人在做 tsmc18 layout, 在给I/O 加PAD 时, 在PAD(PAD70L, PAD60LA) 上出现如下 DRC 错误:

VIA1.S.6_Array1_2_3_4_5_M { @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VIA1 region >= 0.49 um if the overlap area of 5-level
                                       @ continuous stacking VIA arrays >= 500 um2 (except sealring region)

即使不放其它任何东西, 仅对PAD本身做 DRC, 也会有以上DRC错误。 请问这应该如何处理, 可以忽略吗。 多谢帮助。

网友A:
check the options of drc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the options of drc rule

多谢回复,能不能讲得再详细些。 您是指让Calibre 做DRC check 时, 不check这部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能不能讲得再详细些。 您是指让Calibre 做DRC check 时, 不check这部分吗? ...

foundry会有个document 或者wavie list,说明那些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undry会有个document 或者wavie list,说明那些是可以忽略的

我这个是TSMC18, 现在通过中间商做MPW, 很难直接向TSMC要documents,  哪位朋友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告知一下, 上述DRC Error 是否在可忽略范围之内,  多谢

网友B(2021-04-20):
虽然晚了...
Pad有另外一套DRC规则。应该可以问MPW要到。这些via的错误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晚了...
Pad有另外一套DRC规则。应该可以问MPW要到。这些via的错误可以忽略。 ...

网友C(2024-01-26):
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些错误可以忽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些错误可以忽略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