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进行PEX后,无法在cadence Lib manager里导出calibre文件

楼主(2020-02-17):
可以进行寄生参数提取,,但是提取完无法完成calibre view setup,,总是报有致命错误,让我检查logfile,,logfile中的错误是 for calibreqdb.ERROR: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in for oaLibDefSystem: #4: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 Error loading library 'libddbase_sh.so'. /opt/IC617/tools/lib/64bit/libddbase_sh.so: undefined symbol: _ZN8oaCommon11FactoryBase11getRefCountEv。求哪位大佬指点我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怎么不能放图。。和这个帖子问题一模一样。
http://bbs.eetop.cn/thread-867532-1-1.html?_dsign=d6616b4a

楼主:
另外,我用的TSMC18RF的PDK,里面没有LVS的hcell文件,也没有xcell文件,所以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在calibre interactive中并没有设置。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新手,对linux不熟悉,希望大佬帮助!

网友A: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 if using csh
setenv MGC_FDI_OA_VERSION 22.50

# if using bash/ksh
export MGC_FDI_OA_VERSION=22.50

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if using csh
setenv MGC_FDI_OA_VERSION 22.50# if using bash/ksh
e ...

大佬,是在哪个文件夹新建一个.bashrc写入这句就好了嘛。我在安装cadence和calibre的文件夹,还有程序打开运行的文件夹都新建了bash,然后在终端里 . .bashrc运行了,但是还是进行PEX还是显示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嗯?不应该吧,这还有不灵的?

.bashrc文件应该是放在自己的用户$HOME目录下的,就是你一开始登陆就进入目录,也是你敲入cd 就紧接着回车之后进入的那个目录。每次打开一个Xterm的时候,如果你用的是bash, 就需要.bashrc文件,如果你用的是csh, 就需要.cshrc文件。根据各自的格式,加入帖子所说的export 命令或者setenv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应该吧,这还有不灵的?

.bashrc文件应该是放在自己的用户$HOME目录下的,就是你一开始登陆就进入目 ...

大佬,我就是在home目录下的隐藏文件.bashrc中,双击用getdit打开,然后添加了export那一行。 然后在home目录下打开终端运行了. .bashrc。这个操作有什么问题不。初学linux不太熟悉,麻烦啦!

网友:
你说的home目录如果是指 /home/<你的登录名>,就对了。

只要在 $HOME目录下有.bashrc文件,那么每次你打开一个新窗口的时候,这个文件中的设置都会起作用。如果是在旧窗口你改动了这个文件,那么运行一个命令 source ~/.bashrc, 效果也就一样了。

如果这一行正确的加到了.bashrc文件中,我认为你不应该有你提到的那个错误了。不然,哥就没招了 ....

网友(2020-04-04):
楼主解决了问题吗

网友B:
check the version of caliber and virtuoso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ck the version of caliber and virtuoso

calibre2015 and IC617

网友:
使用calibre2017,2018看看

网友(2020-05-04):
引用 网友A:
嗯?不应该吧,这还有不灵的?

.bashrc文件应该是放在自己的用户$HOME目录下的,就是你一开始登陆就进入目 ...

大神,我在启动cadence之前按照您的提示设置了环境变量,但还是无法解决。我想问下这个环境变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的环境变量和别人的可能不一样?

网友(2020-08-2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0-09-25):
有大佬解决了没呢?分享下!

网友(2021-04-14):
真的有点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if using csh
setenv MGC_FDI_OA_VERSION 22.50# if using bash/ksh
e ...

请问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