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进行PEX后,无法在cadence Lib manager里导出calibre文件

楼主(2020-02-17):
可以进行寄生参数提取,,但是提取完无法完成calibre view setup,,总是报有致命错误,让我检查logfile,,logfile中的错误是 for calibreqdb.ERROR: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in for oaLibDefSystem: #4: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 Error loading library 'libddbase_sh.so'. /opt/IC617/tools/lib/64bit/libddbase_sh.so: undefined symbol: _ZN8oaCommon11FactoryBase11getRefCountEv。求哪位大佬指点我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怎么不能放图。。和这个帖子问题一模一样。
http://bbs.eetop.cn/thread-867532-1-1.html?_dsign=d6616b4a

另外,我用的TSMC18RF库,PDK中没有hcell和xcell。所以,在PEX时,在calibre界面的input中就没有载入这些,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小白,望大佬指导!

网友A:
库文件问题吧?

网友B:
It is said that this is a Calibre Version issue.
However, a way to work around is attached for your reference.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reliable method for simulating extracted parasitics
is to use a spectre netlist. Unfortunately, this is not easy to set up.
Calibre produces a spectre netlist plus two other files (if RC extraction is used,
only one other file, however, if C-extraction only is used) containing the parasitics.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RC extraction) the extracted cell is called comp, so the netlist is:
comp.pex.netlist
which includes two files
comp.pex.netlist.COMP.pxi
and
comp.pex.netlist.pex
Each of them calls the next one via an Include statement.
Examining comp.pex.netlist shows that the netlist defines a subcircuit
subckt comp ( AVDD GND COMP_OUT CONV DAC_OUT HOLD IBIAS ONCOMP RAZ )
This line in the netlist will be needed later.
The next step is to create a spectre view which is achieved by copying the symbol view
from within the library manager to a spectre view.
Next, in the icfb window use the Tools/CDF/Edit menu to edit the cell's CDF.
The CDF type should be set to Base and then browse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cell.
In the component parameters section, click Add to open the dialogue box shown in Figure 1
and set name = model, prompt = model and defValue = comp
(the name of the subcircuit defined in comp.pex.netlist), then click OK.
In the simulation information section, you may need to add the pin list in the box next to spectre,
this can be copied from the subcircuit. The completed form should look something like Figure 2.
Now, within ADE add the netlist to the model setup, but beware.... the case tends to be wrong
between the netlist and the model files as provided by the foundry! If when you try to simulate
there are numerous models that cannot be found, this may be the problem and you must edit the
netlist to change to appropriate case.
Doesn't work with a patchCord in the schematic (use vdc=0 instead).
In the simulator options, beware to use the appropriate scale parameter.
Good luck!

Figure 1: Add CDF Parameter

Figure 2: Edit Component C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文件问题吧?

不是的,应该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 is said that this is a Calibre Version issue.
However, a way to work around is attached for your ...

老哥这个是解决cell里添加calibre cellview的操作吗

网友:
I told you this is a Calibre version issue.
You can either upgrade your Calibre or use the way provided above.
Also, libddbase_sh.so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s not expected to be fixed by Linux library files. It comes along with the Calibre packages.

网友C:
在别的帖子里面已经回复过了,试一下: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 if using csh
setenv MGC_FDI_OA_VERSION 22.50

# if using bash/ksh
export MGC_FDI_OA_VERSION=22.50

网友D(2020-12-10):
引用 网友C:
在别的帖子里面已经回复过了,试一下: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if using csh

请问这个要在哪里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要在哪里设置环境变量?

Shell environmen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hell environment

可以具体一点吗?我是新手对这个不太懂,感谢你的耐心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具体一点吗?我是新手对这个不太懂,感谢你的耐心回复,谢谢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更新了calibre版本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B:
It is said that this is a Calibre Version issue.
However, a way to work around is attached for your ...

老哥,图好像挂了,图还有吗?能再发一遍吗?这个教程帮助会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别的帖子里面已经回复过了,试一下: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if using csh

你说的这个环境变量,我根本没找到(笑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环境变量,我根本没找到(笑哭)

不是要找这个变量,而是去设置这个变量。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C:
在别的帖子里面已经回复过了,试一下: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if using csh

试了没成功。。。

网友(2022-01-03):
引用 网友D:
可以具体一点吗?我是新手对这个不太懂,感谢你的耐心回复,谢谢

我是在/opt/profile里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C:
在别的帖子里面已经回复过了,试一下: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if using csh

感谢!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