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小问题求助!

楼主(2020-02-18):
求助!
刚开始学习synopsys的一系列EDA工具,做DC仿真的时候:用gui仿真能够生成网标文件,为什么用dc_shell敲命令的时候总是在compile的时候显示没有链接到物理库呢??
求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DC不是综合器吗??哪有DC仿真的讲法?

网友A:
compile之前是不是没有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不是综合器吗??哪有DC仿真的讲法?

老说仿真仿真的,说顺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ile之前是不是没有link?

link了啊,我把gui自动显示的命令生成了脚本文件,运行也是不行,很是奇怪啊。。。

网友:
你这没有贴log文件,没有具体错误报告,我不好确定问题啊

网友:
等待您的结果

网友B:
檢查一下DC log.  如果真的有lib沒有正確link......log會找出一些訊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下DC log.  如果真的有lib沒有正確link......log會找出一些訊息的

好的,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