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版图之lvs

楼主(2020-02-18):
各位大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画完版图之后,觉得没有什么错误,但一进行lvs之后,就出现了一堆错误,什么连线,结点,参数等,连mos管的明明一样的宽长比也说不一样!!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们指教

网友:
那只是你觉得没什么错

网友:
一定是有地方有错,导致netlist比对不正确,只不过有些地方是伪错,也就是其他地方的错误导致这里报错了。LVS是一个有点玄学的东西,有时候自己死活看不出来,找个同事很快就看出来了……

网友:
工具没有骗过我 难道它欺骗你了?

网友:
可能是衬底链接有问题,导致管子识别有错误,建议解决 ERC问题(看起来是ERC真错)。
如果有virtual connect,需要看下LVS setting。

网友:
可能是其他net的错引起了prop的错,再仔细看看

网友:
首先看看有没有PWR,GND ERROR,这可以产生很多报错。discrepancy 要看看net name / port name 有没有接错了。

网友:
先确认是你的电路自动导出的netlist对不对,如果你自己的layout的尺寸是对的,可以把电路上的这个器件删掉后再重新调用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管子尺寸的问题就是连线错了

网友:
caliber lvs错了

网友:
肯定哪儿连的有问题,有时候一根线,lvs都会报出很多的错误,很正常的

网友:
工具不会骗人,一定是有错的,有的是真错了,但也有一部分是假错,是由别的问题引起的,清除掉对应的问题,错误可能少一大堆。

网友(2020-03-23):
要么rule错了,要么就是你连错了,做设计的就不要有你以为的想法,工具跑出来这些说明就是有错的,检查检查是否连错线之类的

网友:
只是觉着没错,但是肯定有错 ,宽长比出错 是因为你连线有错 ,有些管子没识别,或者识别错误,肯定会出L和W的错误

网友(2025-03-12):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错误,原理图的参数不对,删掉重新调用就好了,具体机理还是搞不懂。

网友:
有可能是PSUB框了一部分的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