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振荡器的温度系数怎么仿真蒙卡?

楼主(2020-02-18):
如题,现在仿真RC振荡器的温度系数是采用把温度当做变量,每个温度点得到瞬态的频率,计算得到温度系数。那如果要看温度系数的蒙卡的结果应该怎么仿真呢?蒙卡不支持变量仿真。有大神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蒙特卡洛是伪随机,只要种子(seed)一样就是具有相同偏差的电路。

网友:
Monte carlo 是找高斯函数 看工艺上偏差影响 , 如果有 mcmodel 就直接用, 如果没有 自己找  Res, Cap , Mos Vth 加上函数

网友(2023-07-04):
同问!请问楼主你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A:
蒙特卡洛是伪随机,只要种子(seed)一样就是具有相同偏差的电路。

求问这个Monte Carlo Seed是什么含义哦??

网友(2025-02-25):
最后可以用蒙卡tran仿真温度系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