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镜的L也可以不一致?

楼主(2020-02-18):
看到一个国外的芯片,偏置电压的L是5u,运放1的L是1u,运放2的L是3.8u,这样好么?
偏置电压

运放1

运放2

网友:
对于匹配自然是不好的,一般保持w/l一致,修改m。
不过若运放关注的指标对bias电流不敏感,影响也不大。

网友:
二楼说的是对的,其实只要抓住本质,L一样是为了匹配,换言之,在需要匹配的地方注意就好,不需要匹配的地方就不用太在意。

网友A:
偏置电压的L是5u,运放1的L是1u,运放2的L是3.8u
這3個電流鏡的源頭應該不是同一個吧?
只要他們的源頭電流鏡也是5u, 1u and 3.8u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或許他是headroom考量, 5u那組比較沒有headroom的限制,
有可能1u的運放需要的headroom較大(output swing etc,),
相較之下電流準度可以比較不在意, 所以designer才改用1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压的L是5u,运放1的L是1u,运放2的L是3.8u
這3個電流鏡的源頭應該不是同一個吧?
只要他們的源頭電流 ...

蓝色就是一串 源头就是5u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色就是一串 源头就是5u啊

因為node name不同, 我誤會了, 以為電流鏡的源頭不相同,
不過current mirror 的 MOS length要一樣是基本原則,
至於reverse電路不是相同的, 代表designer不在意, (假設reverse是正確無誤的條件下),
你不見得要follow他的size,

BTW, 通常opamp不是用在很critical的地方,
Operation current其實不需要那麼準確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能接受偏差大些就行, 模拟本来就是灵活的东西. 比如产生cascode common gate级的bias, 就完全可以啊.

网友B:
个人看法 bias  32/5, op1100/1 m=9  op2 99/3.8m=9 , 感觉 op 须很大很大电流, 如果 op 一样 32/5 , width会更大 . 不过很好奇.  要更大电流 为何不先转一级  32/5-> 100/1 -> op 100/1   , 当然多转换mirror 一次会多一次 mismatch, 但应该比 32/5 100/1好吧,  还有这是 op有何特殊?  感觉 bias  电流要很大

网友(2023-06-20):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 bias  32/5, op1用100/1 m=9  op2用 99/3.8m=9 , 感觉 op 须很大很大电流, 如果 op 一样 32/5 ,  ...

请问转一级有什么好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