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设计方法中为什么有时候用Id/W/L,为什么有时候用Id/W

楼主(2020-02-19):
比如这两篇文章中
Jespers用的是gm/(Id/(W/L)),因为根据公式(3)的推导,gm/Id是 size independent的。
但EE214的这个PPT里面的例子,用的是Id/W

请问为什么有些资料里面用的是Id/(W/L),有些资料里面用的是Id/W呢?有什么差别?

网友A:
Low Dropout Regulator Automation Design in
Nanometer CMOS Process

  G m /I d 方法主要是想要利用模擬的輔助來設計電路的尺寸大小,用
G m /I d 這個參數當作一個指標,來尋找相對應的標準化電流(Normalized
current) I d /(W/L)。在[1]有提到,用 G m /I d 這個參數當作一個指標是因為有下
列三個因素:1.這個參數和類比電路的行為表現有很強大的關連 2.它能夠
指示出元件的操作區域(次臨界區和飽和區)3.它能夠作為一個工具來尋找
適合的元件尺寸大小

网友B:
我来试着解释一下。先下个结论,两种方法都可行。

首先,这篇96年的JSSC里用的Id/(W/L)这种方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EKV模型,gm/ID只与亚阈值斜率系数,热电压以及载流子密度有关,与尺寸不直接相关。这篇JSSC给了一个确定尺寸的例子。其流程大概是先根据spec分配ID,然后确定gm/ID,然后根据gm/ID与ID/(W/L)之间的关系确定宽长比,最后确定L和W。知道W/L以后就存在一个找到最佳的L的过程。

而在EE214以及Murmann关于gm/ID的设计的专著里,设计流程在顺序上有些变化:首先是确定gm,然后根据要求(比如小的寄生电容)选择合适的L,然后根据应用场景选取gm/ID(比如高速场合用小的gm/ID),然后从gm和gm/ID里算出ID,最后从ID/W算出W。

相比而言EE214的方法更实用,首先ID/W的曲线比ID/(W/L)更容易得到,另外首先确定L减少了设计过程中试错的次数(或者说仿真不同W,L组合的次数。另外Murmann在他和Jespers的专著里也给出相应的MATLAB程序,我个人更倾向于用EE214的方法。另外,伯克利的Boser在他的讲义里用的也是同Murmann类似的流程。这也说明了这个流程在两大牛校中得到了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试着解释一下。先下个结论,两种方法都可行。

首先,这篇96年的JSSC里用的Id/(W/L)这种方法是没有问 ...

明白了,实在太感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w Dropout Regulator Automation Design in
Nanometer CMOS Process

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2023-07-07):
感谢讨论,很细致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B:
我来试着解释一下。先下个结论,两种方法都可行。

首先,这篇96年的JSSC里用的Id/(W/L)这种方法是没有问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5-05-01):
引用 网友B:
我来试着解释一下。先下个结论,两种方法都可行。

首先,这篇96年的JSSC里用的Id/(W/L)这种方法是没有问 ...

学到了

网友(2025-08-15):
温习功课,好帖,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