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Cadence DRC 如何检查矩形是否有倾斜?

楼主(2020-02-19):
小弟求问,在cadence DRC中,用什么方法/方程可以检查出一个矩形,相对于棋盘网格(grid),是否有倾斜?意思就是,四条边中,某一条或多条,不是完全在期盼网格上。例如,一个矩形((50 50)(60 50)(60 70)(50 70))是在网格上的。稍微形变一点,( (50 50)(60 50.5)(60 70.5)(50 70) )就变得不完全在网格上了。
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SKILL代码轻松解决,写一下10分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SKILL代码轻松解决,写一下10分钟就好。

谢谢!等我熟悉了skill试试,我先用drc写写看。

楼主:
谢谢!我也想到了offgrid,但好像要先定义grid,用grid方程。还没弄出来。

现在我用-skew 初步解决了问题。

楼主:
你好,我试图用下面的code来实现这个功能。但不知为何,并没有检测出任何违例。我已经把grid设定成1,这里要求必须正整数,那1就是最小的grid size了。

grid 1;
rule {
offgrid layer1 1;
}

仍然没有检测出违例,感觉莫名其妙。。。

网友A:
Calibre DRC 规则里面需要设置 Precision 和Resolution,你的规则文件里面grid 1显然是太小了,任何的东西都是On-Grid的!

我得到的Foundry 的规则文件是

PRECISION 1000
RESOLUTION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DRC 规则里面需要设置 Precision 和Resolution,你的规则文件里面grid 1显然是太小了,任何的东西 ...

感谢提醒!确实不该设置成1。哎我这脑子。。。

网友A:
其实矩形有没有倾斜,和Off-Grid是两个概念,即便是On-Grid的,也有可能造成矩形倾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每个坐标出来加减运算,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矩形有没有倾斜,和Off-Grid是两个概念,即便是On-Grid的,也有可能造成矩形倾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

是的。off-grid只是一种情况。请问如何查看某个图形的所有顶点坐标呢?或者直接查看每条边的坐标?我查看了manual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样运算量应该会很大,如果一个layer里有很多图形的话。

网友B:
draw mode set to orthogonal will avoid this probl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aw mode set to orthogonal will avoid this problem

是的,谢谢!我也找到用drc rule来检查是否倾斜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