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license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挂掉,求解

楼主(2020-02-19):
最近装了Synopsys的机器,使用crack生成license的时候提示有效期2019年12月过期的问题,通过替换.src文件里2019为2029后成功生成了license (这样做会出了问题?)

把license放到机器上,使用命令:/eda/synopsys/scl-11.10/linux64/bin/lmgrd -c /eda/lic/synopsys_lic.dat  -l /tmp/syn.log 启动license后可以正常使用,wv等也可以用了
但是几个小时后使用wv被提醒 co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一看发现license的守护进程DOWN了,以为只是特殊情况,就KILL掉重新启动license。
谁知是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出现license down掉的问题,查看syn.log发现每隔十分钟就会出现以下信息: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0 signal = 17

(lmgrd) Since this is an unknown status, license server

(lmgrd) manager (lmgrd) will attempt to re-start the vendor daemon.

(lmgrd) REStarted snpslmd (internet tcp_port ***** pid *****)
如此重复几个小时后log就没有更新了,同时license也正式down掉,要手动kill掉命令重启才能用。
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A:
是网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网络问题。

什么网络问题呢?防火墙已经关了,license的histID也是用ETH0的MAC做的
hosts文件里也有这两行:
127.0.0.1 localhost MyServer
192.168.1.2 MyServ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网络问题呢?防火墙已经关了,license的histID也是用ETH0的MAC做的
hosts文件里也有这两行:
127.0.0 ...

把MyServer从127.0.0.1那一行去掉,IP地址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yServer从127.0.0.1那一行去掉,IP地址冲突了。

原本在127.0.0.1上是没有加上MyServer  的也是这种情况
后来在论坛查的时候看到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才加上去的,加了之后也没有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在127.0.0.1上是没有加上MyServer  的也是这种情况
后来在论坛查的时候看到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才加上去 ...

1)先看一下你的版权文件的头三行
2)看一下你的 ifconfig 的输出
3)查一下网络内部有没有重复使用的IP地址
4)查一下这个版权文件的端口号码是不是和别的版权文件的端口号码重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在127.0.0.1上是没有加上MyServer  的也是这种情况
后来在论坛查的时候看到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才加上去 ...

我重新细想了一下,有可能是32位操作系统和64位可执行代码的不兼容问题。
你的snpslmd有可能是64位的,而你的MySerevr是不是32位的操作系统?

解决办法是找一个32位的snpslmd可执行文件来运行,或者升级你的MyServer的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看一下你的版权文件的头三行
2)看一下你的 ifconfig 的输出
3)查一下网络内部有没有重复使用的IP ...

以下是license前三行,不知道有没问题:
SERVER MyServer b02236c5b3e9 27004
VENDOR snpslmd /eda/synopsys/scl-11.10/linux64/bin/snpslmd
USE_SERVER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24 uncounted 2FE0F26C461BD5C897C9 \
        VENDOR_STRING="cb762 0d030 023de c09ec 82d66 a43e6 4b32f c95b2 \
        e9f34 8e9" HOSTID=b02236c5b3e9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ifconfig的输出没有异常,license使用的就是eth0的MAC,IP地址是固定的,没有重复的地址
端口号本来用的是27000,也怀疑是端口号问题,后来改成了27004,cad用的是27002,cad就一直没有问题,运行正常

系统也是64位的centos6.1(其实我装的应该是6.5才对,不知为何lsb_release -a 出来的是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看一下你的版权文件的头三行
2)看一下你的 ifconfig 的输出
3)查一下网络内部有没有重复使用的IP ...

头三行如下:
SERVER Server3 b02228c16bb9 27004
VENDOR snpslmd
USE_SERVER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24 uncounted 2FE0F26C461BD5C897C9 \
        VENDOR_STRING="cb762 0d030 023de c09ec 82d66 a43e6 4b32f c95b2 \
        e9f34 8e9" HOSTID=b02228c16bb9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原用的是27000,怀疑端口问题改成27004,也没有好转,其他license如cad的一切正常

内网没有重复IP,ifconfig也没有错误,用的也是eth0的MAC
发现时不时后打印出内存信息,不知为何,如图:

打印的内存

打印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细想了一下,有可能是32位操作系统和64位可执行代码的不兼容问题。
你的snpslmd有可能是64位的,而 ...

使用的是64位的centos6.1
其实我装的应该是6.5才对,不知为何lsb_release输出是6.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三行如下:
SERVER Server3 b02228c16bb9 27004
VENDOR snpslmd

我重新细想了一下,有可能是32位操作系统和64位可执行代码的不兼容问题。
你的snpslmd有可能是64位的,而你的MySerevr是不是32位的操作系统?

解决办法是找一个32位的snpslmd可执行文件来运行,或者升级你的MyServer的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三行如下:
SERVER Server3 b02228c16bb9 27004
VENDOR snpslmd

把Sever3改成MyServ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头三行如下:
SERVER Server3 b02228c16bb9 27004
VENDOR snpslmd

以前daemon的path是要给出的,现在不需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细想了一下,有可能是32位操作系统和64位可执行代码的不兼容问题。
你的snpslmd有可能是64位的,而 ...

有可能,scl11.10下有linux和linux64两个目录,都有snpslmd,对应32和64。看一下安装的os是多少位的,然后显示的指定linux或linux64下的daemon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daemon的path是要给出的,现在不需要了吗?

VENDOR snpslmd <PATH>/snpslmd

需要路径,除非你的可执行文件snpslmd在自动搜索到的路径里面 (which is not the best!).

网友:
Eda license daemon , lmgrd 要用对版本, 先查看看 synopsysinstall 哪版本 lmgrd   ,  还有  因为 很多eda, 可能不同 license lmgrd冲到 , lmgrddown  你先看有没哪边原因导致 lmgrd daemon被关掉 .   Snpslmd 版本 也可能是问题  ,Linux 下如很多版  snpslmdor lmgrd 要小心

网友(2020-03-30):
你是不是连着外网?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你,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2-07-10):
换一个scl版本试试?
我用scl 11.11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从老机器上拷了一个scl 11.9用来开license服务就正常,只要license.dat里的内容和版本对的上就能用

网友:
1. 不要连外网
2.lmgrd, snpslmd,和软件版本要匹配
3. server name 要和 hostname一致
4. 系统时间正常

网友(2022-08-12):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scl版本试试?
我用scl 11.11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从老机器上拷了一个scl 11.9用来开license服务就正常 ...

大神能否施舍个synopsys的license大全,我的上月到期了。感谢

网友D(2023-04-10):
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3-08-01):
引用 网友D:
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更换了生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