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RC中的metal stack问题

楼主(2020-02-19):
SMIC工艺报的STACK问题,最方便的方法除了拉开间距还有什么办法,如果不处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这个不是fix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fix了嘛

这DRC不清掉会不会对版图有影响?

网友:
同问会不会drc影响其他

网友:
最好DRC clean, 除非你清楚知道它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个DRC问题是个实实在在的真问题,要处理的。这条DRC的意思是假如有A和B两条比较宽的metal并行,你的A和B各自叠加三层以上的metal层了,A和B之间space应该大于10um,且你的A和B并行超过15um了。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当然是拉开spaace,再就是将A和B上的via间的space调整到合适大小,还有就是并行距离不要超过15um。这条DRC其实是为了保证打的va孔多了,距离近了,很容易就产生电迁移等一系列问题。这个具体解决方法需要个人再尝试一下,有的工艺厂可能第二种方法就解决了,有的需要第二种和第三种一起才能解决,还需要注意via的密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