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综合时,如果DFF输入端是固定值,这个DFF会被优化掉吗?

楼主(2020-02-19):
  如题。
  什么情况优化?什么情况不优化?

网友A:
1. Output Q 是固定值
2. Output Q 沒有 Load

楼主:
您意思是  Output Q是固定值  的时候不会被优化; Output Q 没有load会被优化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Output Q 是固定值
2. Output Q 沒有 Load

您意思是  Output Q是固定值  的时候不会被优化; Output Q 没有load会被优化掉吗?

另外,附加问题:如果固定值不被优化掉,这部分功耗怎么控制?DC能有选项优化这部分吗(加gating 或者直接优化掉)?

网友B:
输出值固定的时候会被优化,例如:
reg q = '0;
always @(posedge clk)
    q <= '0;

上述实例中,q值从配置完成后就是0,并且永远不会变,可以被优化;

如果q会因为初始值、reset等条件发生变化,则不会被优化,例如:
reg q ;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q <= '1 ;
    else
        q <='0 ;
上面例子中,DFF的输入D虽然固定是0,但是当rst有变化时,q的值会变,自然不会被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值固定的时候会被优化,例如:
reg q = '0;
always @(posedge clk)

像这种 rst 和非rst 是不同值的情况,也就是不会被优化的情况下,由于非rst时其值一直不变,DC综合过程中能不能设置其自动加gating 或者其他方式 进行功耗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这种 rst 和非rst 是不同值的情况,也就是不会被优化的情况下,由于非rst时其值一直不变,DC综合过程中 ...

这个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不懂了

  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  Output Q是固定值  的时候不会被优化; Output Q 没有load会被优化掉吗?

另外,附加问题:如 ...

這兩者都會被優化。

网友:
使用工具自動優化是可以,只是驗證要多費工夫,確認是優化完的電路是等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这种 rst 和非rst 是不同值的情况,也就是不会被优化的情况下,由于非rst时其值一直不变,DC综合过程中 ...

如果是5楼这个逻辑的话明显无法加gating,因为reg总是被赋值的,相当于enable总是1,自然无法加gating。如果是多bit寄存器的话你可以考虑手动给它们加一个rst之后只持续一个周期的enable,大概逻辑就是
reg enable;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enable <= '1 ;
    else if (enable)
        enable <='0 ;

reg q ;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q <= '1 ;
    else if (enable)
        q <='0 ;

这样如果q是多bit的话还是可以被加上gating省一些功耗的。。

网友:
可以优化掉,DC有option可以控制要不要优化。既然输入端是固定的,就没必要用dff了,优化掉也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5楼这个逻辑的话明显无法加gating,因为reg总是被赋值的,相当于enable总是1,自然无法加gating。如 ...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