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NG中的环形振荡器设计

楼主(2020-02-19):
【求助】在TRNG设计中,用到快频时钟和慢频时钟。这两组环形振荡器一般满足:若低频振荡器相邻两个周期的长度的标准差σ与高频振荡的周期T满足2σ/T>1.5。请问,这个关系式是怎么推到出来的?参考文献:AN LSIRANDOM NUMBER GENERATOR (RNG)  文中并未详细推导该过程。求教,谢谢!
目前,我的理解是利用正态分布,但没有推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推导出这个公式吗?怎么推的?

网友(2020-08-21):
先看下paper,后面如果有收获,再跟你分享哈

网友B:
我大体看了下文章,看起来应该是根据高斯正态分布,得出来table1,然后文章认为当BI/BI-1之间的相关性为0.5附近时,两者相关性最差,所以可以得出来楼主所示结果。

Table1

Tabl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体看了下文章,看起来应该是根据高斯正态分布,得出来table1,然后文章认为当BI/BI-1之间的相关性为0.5 ...

谢谢,我再来学习一下

网友:
原文我觉得是考虑了相邻两次采样结果的,但是推导过程太少。
具体可以参考A high-speed oscillator-based truly random number source for cryptographic applications on a smart card IC,后者推导了相邻两次采样结果变化的转换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