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语法

楼主(2020-02-19):
localparam ONE     = 256'd1;
localparam ZERO    = 256'd0;

wire[255:0] next_wr_burst_data = {ZERO[255 - MEM_DATA_BITS : 0],wr_data_pre_add} + {ZERO[255 - BUSRT_BITS : 0],wr_cnt};

wire[255:0] expect_read_data  = {ZERO[255 - MEM_DATA_BITS : 0],rd_data_pre_add} + {ZERO[255 - BUSRT_BITS : 0],rd_cnt};

就是后面两句ONE和ZERO的用法,查了好多资料

网友A:
做填充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填充用的

这叫什么语法呢,一般的资料上都没有介绍,能提供相关的链接吗?

网友:
你把参数看成wire类型就好了,后面的用法就是取其中的一部分bit而已;
和下面写法是等价的:
wire[255:0]  ONE     = 256'd1;
wire[255:0]  ZERO    = 256'd0;
只是不能被generic和defparam改写,

ZERO就是256bit的全0向量,而ZERO[255 - BUSRT_BITS : 0]就是其中低位的一部分bit。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叫什么语法呢,一般的资料上都没有介绍,能提供相关的链接吗?

这没有特殊语法。
localparam ZERO    = 256'd0;  跟你定义reg/wire/bit/logic 是一样的。唯一区别,compiler会扔到private static区域而已。

网友:
参数定义啊

网友(2020-03-28):
一个参数变量定义而已啊,干嘛要看成是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