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红外热像仪?

楼主(2020-02-20):
红外热像仪及其工作原理,被动接收被测目标发出的红外辐射(热量),并将这种热能转化为带有温度数据的可视化图像(所有高于绝对零度-273°C的物体都会发出红外辐射)。通俗的讲,红外热成像是一种可将红外图像转换为热辐射图像的技术,该技术可从图像中读取温度值。因此,热辐射图像中的各个像素实际上都是一个温度测量,可实现对物体表面温度的非接触式测量,选择一款热像仪应该注意那几个指标呢?
一、品牌
目前市面品牌比较多,常见品牌福禄克、菲力尔、德图、英福泰克、优利德、海康威视、等等,区别测试精度,稳定度、软件方面有一定区别,根据大家预算购买,满足要求即可,如果对科研,尽可能选择进口仪器。
二、类型
目前主要分为三大类、便携式(口袋式)、手持式、在线式,可以根据各自需求和应用萱蕚,口袋式价格便宜、操作简单,方面携带,手持式,一般应用工业,性能优于便携式,拍照更加清晰,指标一般会高于便携式,在线式,一般需要软件进行设计,适合长期检测,如果使用必须携带显示器、笔记本在线进行观察。
三、温度范围
温度范围即测量物体最低或最高温度值,需要提前预判被测试物体温度进行选择,其次需要考虑精度。
四、热灵敏度
主要衡量热像仪探测器能够区分图像中热辐射细微差异程度的一种方式,热灵敏度一般使用毫开氏温标(mK)表示或温度表示,通俗的讲热灵敏度越小,解析热信号能力就越强。
五、IFOV空间分辨率
在单位测试距离下,红外热像仪每个像素能够检测的最小目标 ( 面积 ),以 mRad 为单位,简单理解,单位距离相同时,IFO越小,单个像素所能检测的面积越小,单位测量面积上由更多的像素组成,图像呈现细节越多,呈现也就最清晰,记住一点IFOV越小越好,当然需要考虑成本。
六、FOV视场角
FOV视场角在光学工程中又称视场,视场角的大小决定了光学仪器视野范围,一般指垂直、水平角度,通俗讲热像仪可以检测多大的范围,可以通过FOV计算器进行计算,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相同距离若要看到更大范围选广角镜头、如果看到更远选长焦,与相机一个道理,部分热像仪不支持镜头安装,需要购买时候看技术指标,部分热像仪指标,如果看到D:S比及距离与光点比,记住一点,比值越大越好。
七、红外图像分辨率
红外分辨率指的是热像仪探测器的像素,与可见光类似,像素越高画面越清晰,越细腻,像素越高同时获取的温度数据越多,这个简单,就如我们购买手机,分辨率越高,我们看到图像就越清晰。
八、帧频
热像仪系统的帧频是指红外热像仪每秒所能采集到的热图像数量,如果对于动态移动目标,帧频越高越好,目前市场常见9Hz,30Hz,60Hz或者更高,当然如果预算足够,购买一个台帧数高热像比较好,对于录制视频,会减少拖影的出现。
九、焦距
热像仪的焦距可以是固定,也可以是调节的,目前红外热像仪的主要对焦方式有四种:免调焦、手动对焦、自动对焦、激光自动对焦,一般价格低一些,都可能是免调焦,主要是很方面,缺点空间分辨率不高,不能近距离拍摄,可以选择自动调焦更好了,其实主要根据购买需求选择。
十、发射率
发射率 ε 代表物体向外发射红外辐射的能力,每种物体的发射率都是一个小于 1 的常数,非金属和金属材料的发射率有很大差异,发射率一般行业默认0.95,发射率如何设置,不用担心,热线仪内置可以参考,比如,塑料、油漆、皮革、铁、不锈钢等等,测试不同物体,选不同发射率即可,如果不设置,可能影响温度准确性。
以上内容是安泰测试与大家分享如何选择何选择一款合适的热像仪简单指南,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其次售后、专业培训服务也很重要,选择有培训、维修较好供应商,其次红外热像仪使用有很多操作技巧,不仅仅是我们拍照、录像这么简单,需要培训包括软件操作分析,报告如何生成,专业学习,可靠的服务才可以保证我们应用的更好。